修主板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上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07-05-13):
在基地的供应网上见到有超声波清洗机这东西出售,不过因为小弟经验尚浅,所以还不知道这工具修板时的用途,请大家指点

网友:
清洗眼镜的。可以清洗打印头,光头........

网友A:
哦~```懂啦````修主板唯一的用途就是清洗维修人员所配戴的眼睛.那我没带眼镜的话就不用买啦.谢谢张老师的解答

网友:
我洗内存条的时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懂啦````修主板唯一的用途就是清洗维修人员所配戴的眼睛.那我没带眼镜的话就不用买啦.谢谢张老师的解答

哈哈,我也懂了,谢谢,我也没眼镜哦

网友:
我有眼睛,但一般用洗发水清洁~~~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 一般对点不亮的显卡 和内存有很大做用 清洗一遍然后用烤箱烤  大多数的都能烤好 我公司 一直用着 感觉 还不戳

网友:
就是洗点小东西啦,大的放不进去。

网友:
张老师,这样说的话如果机子大点的话就可以洗主板咯?因为以前在工艺厂里面见过很大的一台这样的机器,是用来洗金属饰物用的

网友:
千万别把晶振都洗废了!那东西里面可不很结实。

网友:
张老师,解释一下超声波清洗的工作原理嘛.好让大家学多点东西

网友B:
宝诺超声波清洗机  可洗主板,红阳有卖,要2600,真能好洗主板吗?

网友:
张老师刚说过这东西会把晶振洗坏的,他意思可能是说"用超声波洗板是可以的,不过洗之前千万别忘了把晶振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宝诺超声波清洗机  可洗主板,红阳有卖,要2600,真能好洗主板吗?

主板如果都能洗好,那还用修干嘛,,,

我认为超声波用来清洗主板,或翻新内存还行。

不要认为它是个很强的东西。

网友:
实际上,我以前用超声波洗过光头,效果不怎么样,比手工处理差距很大。

网友:
"宝诺超声波清洗机  可洗主板"我说的是用它对付那些插槽\插座接触不良的板子是否有效.

网友(2007-07-30):
中看不中用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