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D线对地为0但运行正常

楼主(2007-05-13):
今天测了1片815的好板,有根内存D线对地阻值为0,但运行正常。。。
我有打阻值卡打的,后面直接在引脚上打,还是对地短路,但是阻值卡上标示为DB,我回家查书也为D线
上来请教一下高手,会有D线对地短路还能正常启动的案例吗

网友:
因为忘记是哪一条线了,明天把具体的脚位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板型是非常小的那种迷你板,有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所以才打阻值卡。但是另外一条好的槽也一样阻值为O,所以才很郁闷

网友:
最好是把那根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