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频率计啊

楼主(2007-05-13):
今天买了台ZWF2.4G-3频率计.刚拿回家,测主板上的32.768KHZ晶振.选的10HZ-30MHZ端口.10HZ-30MHZ档位,时间档选过10S和1S,可是都不对.谁知道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2007-06-30):
我看了论坛上有人用VC2000胜利的频率计.买了一个也测不出.明天再试试

网友:
把频率计的探头换成示波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示波器用的探头也不行.我是看了别人使用报告后才买的

网友:
32.768的波波很多都在接触的瞬间,变得很小.示波器打的时候看最清楚,波是由大变小的.频率计肯定打不到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