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8PE问题

楼主(2007-05-13):
南桥很烫(不到那种烫手的程度)。
旁边的1117会烫手。 摘掉后南桥不会烫。(117坏了吗)
此板是不开机
另外一个板是自动上电。南桥烫手。把这个板的IO换到上一个板。 也自动开机。 那上面那个板应该是IO坏了吧。

网友:
别迟疑了. 怀疑坏了就换. 我胆子大,自己不确定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A:
1.不是1117的控制脚的2个电阻坏了!
2.南桥待机电压有问题!

网友:
大多为SB坏。还有就是13贴中说的,AGP造成SB发热的

网友B:
AGP造成SB发热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AGP选成SB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AGP选成SB发热。

估计那需要找intel的芯片组设计工程师来解答,不是我们所能讲解的.

网友:
1117发烫有可能是南桥 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是1117的控制脚的2个电阻坏了!
2.南桥待机电压有问题!

我还是同意4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