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引脚问题

楼主(2007-05-13):
论坛上,很多高手都说内存坏是,可用万用表测数据引脚,我是新手,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家里就有5条坏内存,除烧金手指的,还有无反应的,我想看下能不能修,所以请问高手,用万用表如何测数据引脚?内存的数据引脚有多少个(SD多少,DDR又是多少),是不是一定要测引脚,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引脚在那里?如何测? 别笑我,我是新手,真想在这方面发展下,请多位看贴的多帮忙,衷心感谢了

网友:
万用表量测的准确率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只有数字万用表了,但我真的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盼版主帮忙

网友:
万用表测真的不准,首先你要了解那些是数据线,正常情况下数据线阻值都是差不多的,
不同牌子的内存阻值也有相差很远的,
想修内存最好买一台测试仪.

网友:
这方面论坛上都有,应该自己去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张老师,我在论坛上找不到引脚定义的贴了,后来在中华维修论坛了找到了.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