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灯管代换的问题(讨论中......)

楼主(2007-05-13):
店子有一个进口的15寸液晶(牌子不清楚)由于灯管老化,效果变得很黄且不锐利.因为机子是超薄的,而且可以180度旋转,我舍不得扔掉.请问液晶灯管的代换有哪些基本原则,还有哪些方面要注意的?谢谢...

液晶屏常用灯管尺寸:
10.4寸的220
11寸的240
12寸的255
13寸是274
14寸普的290
14寸宽的300
15寸普的305,307(笔记本),310,315
15寸宽的是325,335
17寸     353MM
17寸宽  365MM
19寸     395MM
19寸宽  420MM
22寸 495MM

网友:
长短一样,能装进去就行!

网友:
本人自用的液晶换灯管时因没有同长度的,用一根长一点的代进去.也没有什么不妥.都用了几个月了.

网友:
代换原则:能装进去就行

网友A(2007-08-04):
  对于CMV15寸的三灯液晶和ACER 17寸的四灯液晶,使用的是U形灯管,如何更换?如果没有U形灯管,如何代换,大家讨论讨论!

  还有特殊的直角形灯管。

网友:
单灯管用同样长短。粗细更换即可,多灯管就要小心新旧搭配时会出现高压板不平衡保护。

网友:
是的,不同使用时间的灯管其工作电流会有差异,151719使用成对灯管时,在更换时成组更换。

网友:
长短\直径\引线接口,都要注意,接高压板的大小口要注意

网友(2007-09-03):
应该是能装上就是好的.

网友:
原则上能装进去,焊接绝缘好就行,,可短不宜长。

网友:
长度差不多,粗细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灯管代换基本原因,长短一样,能够装进灯架。同时要注意:单灯是对应14寸,15寸单支灯管的;双灯是对应15寸双灯屏,四灯是对应17和19的四灯屏。
    对于双灯屏,如果没有灯管更换,可以使用一支灯管做应急使用,不过亮度有所下降,并且上下亮度不匀。
    在代换高压板时,要注意高压板与灯管匹配,否则会导致高压板过早老化而损坏。
    对于17和19寸双灯一组的,在更换时最好两支灯管一起更换,这样效率高一些,同时灯管的可靠性也能够保证。为了避免四支灯管寿命不均,同样故障继续出现,可以考虑一次性四次灯管全部更换,可保证不会因为灯管再出问题。

网友:
灯管不分正负!装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CMV15寸的三灯液晶和ACER 17寸的四灯液晶,使用的是U形灯管,如何更换?如果没有U形灯管,如何代换,大家讨论讨论!

  还有特殊的直角形灯管。

U形灯管。那所用的高压电路是不是和普通 的不一样呀。至少起辉电压要高点对把。我没遇见过。

网友(2007-10-05):
对啊,U型的如何代换啊?另外灯管不分正负吗?期待解释中。。。

网友:
灯管一般很少坏吧,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灯管不分正负,但高压板分极性,如果接错,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
能装进去就可以代换

网友:
是啊   U型灯管怎么代换啊?以后遇到拿直管应该怎么代?期待。。。。

网友:
灯管不论外形,装上去就可以

网友(2007-11-09):
灯管不他正负的,长短一样、粗细一样,一句话,能装进就行,不过在换一定要注意屏线

网友:
一般精细,长度一样就可以换了

网友:
随便换,当然能做到和高压条参数匹配更好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只要长短和外径一样就可以,能装得进去就行

网友:
原则上能装进去,焊接绝缘好就行,,可短不宜长

网友(2007-12-11):
原则上能装进去,焊接绝缘好就行

网友:
:L :L 给我示威是怎么的?不意思一下看样子不行

网友:
现在有的发光二极管, 就可以代替灯管了,一项新的技术,在日本或者国内有些杂志上就有介绍过!

网友:
灯管
这个好换,一般是能装里面就成,没太多的要求。只要一点就是焊接要好,不能有毛刺,不能漏电,打火。其次是绝缘一定要好。不能有一点的漏电,否则将会,出现换完灯管后,机子会出现用一会就会黑屏。我就出现过这样的失误,教训啊。切记。。。

网友:
我也有个U型的屏,高压板坏了,买不到现在还在那扔着,没把握我没敢拆!
听说能改成一般灯,不知行不行,等有时间有拆开看一下有改的可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