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不同欧姆档差别悬殊

楼主(2007-05-13):
指针万用表不同欧姆档差别悬殊阿,同一处测试点,换1x的只有10左右,而换100x,读数就有几百了,是不是表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很正常,主板上很多地方和集成电路相联接,半导体器件是非线性的。

网友:
想要确认读数的真实性,把电阻摘下来测是最好的了,这样就可以避免误差。
另外,电阻测量的时候,取小不取大啊,小的档位能测到,为什么还要用大的档位测?

网友:
不单单是测电阻的阻值,有时候测场管的输出端,对地阻值,在不同档位,结果相差也是非常巨大,

我知道万用表不同档位的得电压不同,但结果相差也太多了

网友:
PN结的电压电流是指数关系当然相差大了。只要电压变很小一点电流就会变很多。

I=Is X exp(aU) 的关系。 模拟电子第1章的内容。

网友:
听口气怎么好像用阻值档打对地二极体值呢?

网友:
指针表,呵呵,没有二极体档

网友:
晕了,你就不能买个数字表?指针表压根也不适合修主板啊。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一般出现在被测电路里有非线性元件,最简单的方法是你拿一个普通二极管用不同的档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加个数字表吧
测某些东西数字好用,但测某的东西指针表好用,一样一个咯

网友:
校   表   了     吗?

网友(2007-08-06):
谢谢高管给出的意见!

网友(2007-10-14):
太深了,不懂啊 !!!!!!!!!!!!!!!!!!!

网友(2007-12-20):
工作的地方条件艰苦呀 还是一个指针表在用

网友(2008-05-02):
模拟电路肯定用指针的好啦。把它用在数字电路上就不合适了,多看张老的帖子吧,会让你受益多多,当然了还有许多前辈的帖子,大家共同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