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管代换问题 大家讨论下

楼主(2007-05-13):
行管损坏率高 换的比较多  在找不到原型号的情况下 大家一般用什么常用管来代 ? 行管又分阻尼和无阻尼 两者能互相代换吗?会产生不良后果吗 ? 彩显一般都是用无阻尼的吧?

市面上行管次品 假货太多 大家怎么分辨真伪? 就拿我最近买的C5250 全部带阻尼   5元一个  真品无阻尼  BU系列就更不敢买 99%假货

网友:
正品的5411确实是最好的代用品.

网友:
新出的机器极少有带阻尼的.
    代进去如果不放心.可以测半小时如果不是很热一般都没事.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对!

C5411的确不错。

网友:
用BU508好象也行

网友:
带阻尼和不带阻尼的行管最好不要代换,C5411可以代很多行管,但代用前最好查一下以前的行管的参数

网友:
5587比5411好得多.

网友:
没有正好的可用参数大点的代换。上机后考机一天,在多开关几回机,如果没事就OK了,这是我的方法。

网友:
其实半个小时这样.已经达到热平衡.
当然一天更保险,但做维修的大部份都是到处堆东西的.
  我做的维修店有时走路都问题.地上摆满了东西

网友:
是这样的,送来时都急,取时就不急。

网友:
显示器的行管一般不带阻尼。

市面上假的管子比较多,在代换时不能用带阻尼的用于不带阻尼的管子。

网友:
呵呵,学习了 为了可以下载更多的资料 学习中

网友(2008-02-24):
3998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和5244一样是20A的

网友:
一般用5411或者5802代,19的用59285905

网友:
2SC5244代换过好多机型都没出问题。早期EIZO(索尼)有好几机型都是2SC5244

网友:
c5929不错的。c5407也可以。5411假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