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17"纯平显示器

楼主(2007-05-13):
开机指示灯不亮,打开后量电源开关管,突然冒火烧了开关管,和3842IC及周围的几个电阻!怎么解决????

网友:
不难,到网上下载一个UC3842的电源图纸就可以了。

启动电阻一般为39K+39K,第7脚电压一般为14V左右。不接3842,第7脚电压大概为50V左右。

网友:
启动电阻一般为47K欧二瓦二只,或100-150K欧三瓦一只

修炸机的10个元件如下:

1.保险: 4A 250
2.开关管: K2645或7N60A
3.     0.33欧2瓦电阻一个,与开关管S极串联到地
4.     1K欧 四分之一 位于S极与3842的3脚之间
5.     0.33欧2瓦电阻一个,位与D极前,起保险作用.
6.     150欧四分之一瓦,与二极管IN4148的负极连
7.     22欧四分之一瓦,与二极管IN4148的正极连
8.二极管IN4148,

网友:
启动电阻一般为47K欧二瓦二只,或100-150K欧三瓦一只

修炸机的10个元件如下:

1.保险: 4A 250
2.开关管: K2645或7N60A
3.     0.33欧2瓦电阻一个,与开关管S极串联到地
4.     1K欧 四分之一 位于S极与3842的3脚之间
5.     0.33欧2瓦电阻一个,位与D极前,起保险作用.
6.     150欧四分之一瓦,与二极管IN4148的负极连
7.     22欧四分之一瓦,与二极管IN4148的正极连
8.二极管IN4148,
9.10K 四分之一瓦
10.3842

网友:
老实找个UC3842认真研究一下.对以后都有好处

网友:
多研究一下开关电路图吧(特别是3842)

网友:
方向17寸纯平显示器比较难拆!

该显示器只使用了两只螺丝固定,显示器上面使用暗销扣锁。但该暗销没有明显的拆卸孔,所以必须用力拍打。

网友:
方向17寸纯平显示器比较难拆!
该显示器只使用了两只螺丝固定,显示器上面使用暗销扣锁。但该暗销没有明显的拆卸孔,所以必须用力拍打。

只要拆过一次后就知道上方的两个暗扣的位置,用平口罗丝刀插进去慢慢翘开,用力不要太猛,因为有双面胶还粘着。

网友:
修3842的开关电源除了细心还是细心

网友:
呵呵,学习了 为了可以下载更多的资料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