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把液晶拆开再装上之后出现白屏

楼主(2007-05-13):
本来想看看灯管的大小去订两根回来换下开始老化的那两根.谁知道看完装好之后竟然出现白屏.求前辈教教我该如何是好.

网友:
哈哈 这样也行. 你肯定是哪没插好. 拆了再装一次

网友:
屏线没有插或没有插好.  重新拆下,再装一次.

  请问: 你的LCD,是什么型号的? 你为什么要拆灯管呢?

    灯管的大小,是按屏的尺寸来定的,只要屏的尺寸一样,在LCD中都是通代

的. 除非,是笔记本中的灯管,那要考虑到灯管的粗细.

网友:
刚拆开来,动了动排线,开始有点图像啦.再动几下.也是一样.我把其中的一支灯管的电源拔掉了.后来两支灯管竟然不亮啦.只有电源指示灯亮.现在就是面板没供电没显示信号啦....惨!会不会是拔灯管电源时高压板上短路了.观察了所有东西均无外观损伤.因为初学,还没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不知道怎样查电路.

网友:
问题还是在接触不良, 有可能你没有将灯管装到位.  再重装.

网友:
前辈,我已经装了两三次啦.现在已经连电路都有问题了.不敢再试.试坏了没钱买新的.可以寄过去给你帮我搞搞吗?

网友:
现在更糟,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啦.由于我这是山区的县城,这里连一家卖电子元件的店子也没有,想买几个元件回来用代换法差故障都不行.想不到那显示器被我折磨了好几年都没事,今天拆开外壳看一下就坏了...

网友:
你在哪里的山区,在浙江省吗/

网友:
楼上斑竹,应该是四川泸州那边的。

网友:
说清楚是啥牌子的好吗,是原装机还是组装机,这样方便了解电路的组成。原装机一般高压电路和电源是一片板,组装机分开的较多,你还是先把灯搞亮吧,再查屏线或接口。再看一下驱动板有没供电,是否工作。细心查查吧

网友:
张老师说的没错,我这里是属四川泸州辖下的一个县城.这边电脑硬件的代换元件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泸州那边可以修,可是那边搞维修的都是吸血鬼来的.上次我朋友的一个打印机要清零了,他不会弄,拿去电脑城给人家清零.结果不到两分钟时间就赚了他35块.我哪里敢拿去那里搞啊.版主前辈,我把显示器寄过去你帮我弄吧,修了多少钱你就按你们的收费准则收吧.
机子组装的,牌子不清楚,型号是141A,台湾奇美的面板.电路,控制,高压都是分开的.我这里连可以代换的元件都没有.所以就算弄清了也耐不了何.
如果可以的话可前辈留个联系的方法在此吧,谢谢.

网友:
那显示器都用好几年啦,还没出现个什么问题.有时候手气好的话就算买到垃圾都可以用上好几年,哈哈

网友:
算是交学费啦,哈哈...

网友:
楼主,我认为呀,你手头上有实践的机会不要,而要给别人修,你就大胆的弄嘛,怕什么就当是个机会嘛,人家还要花钱找地方去学习呢。只要小心一点,一定不要把屏搞坏了。其他的坏了就买哟,就算是学费吧。

网友:
现在我连电子电路的基础都没有掌握好,加上又没有可以代换的元件可以让我学着去搞.这边连找颗电容都难啊.叫我怎么搞.还有啊,因为我这地方小,维修时没液晶用的话干起活来很不方便.急着用嘛,没办法啦.前几天把它发到泸州去啦.

网友A: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也有过,虽然我刚刚搞维修,但我感觉一定要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B:
你可真搞笑,连常识都没有

高压板一定要全接负载,如果是双灯管的你只接一根,会负载不平衡烧高压板,而品牌里高压和电源是一体的,估计连带着全挂了....

网友:
本来能白屏就说明灯管没问题了,关键是在屏线,你可真是......哈哈

网友(2007-06-12):
兄弟呀   我是四川绵阳的哈      需要的话你可以将显示器快递到我这里来帮你维修的哦

钱嘛你就给材料费用即可      你这个机器我怀疑不需要什么材料的哈

网友:
谢谢楼上热心的朋友,看来我这机子还命不该绝。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你。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一定要全接负载,如果是双灯管的你只接一根,会负载不平衡烧高压板,而品牌里高压和电源是一体的,估计连带着全挂了....

老大,如果我懂的话就不用把机子都弄坏啦,不过也好,总算学到点东西啦。幸好没有全挂。现在电源和电路部分已经修好了,就是显示方面还没解决,估计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也有过,虽然我刚刚搞维修,但我感觉一定要胆大心细才行!!!!!

是呀,要胆大心细才行。兄弟说得没错。以后有经验了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啦,哈哈

网友:
既然常干维修 就要多备配件才行啊 什么也不多 客户就越来越少 我对此深有体会啊

网友:
深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