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台和风枪的问题

楼主(2007-05-13):
焊台就是850吧,怎么区别什么是一般和无刷电机的呢,风枪和焊台有什么区别呢,风枪有哪些具体的功能和作用呢,有无刷和有刷电机之分吗?

网友:
850A一般都是无刷风机的

网友:
是无刷电机的风扇和气泵之分,不是无刷和有刷之分。

网友:
哦,旋转风大概就是气泵的吧,那种比较好呢,还是风扇的属于抵挡产品呢?,谢谢

网友:
正好相反,旋转风一般都是用无刷风机,而用气泵的反而不是。

网友:
正好相反,旋转风一般都是用无刷风机

网友:
谢谢,还问下,像修主板和笔记本之类的需要购置哪种类型的呢,因为比较困惑,所以迟迟没敢买,怕买了不使用就晚了,

网友:
先买基本的,自己有了一定的认识和需要再添加。

网友:
买2合1的应该比较好吧,

网友:
我买了个2合1,据说容易坏,但便宜不少。我昨天还专门试用了一下。用起来感觉不错。

网友:
呵呵,谢谢张斑竹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