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主板点亮没几秒就重启,如此循环,怎么办?

楼主(2007-05-13):
是一块EPOX代工的老主板,370口的BX,东西很新,就是用不了,费了可惜。
本来最下面一条PCI槽的第13根针弹出,和对面那根短路着,现在插硬纸片隔开了,可是还是不断刚点亮就重起,怎么办
重启

网友:
我一般认为是电源或cpu散热问题,也可能内存不良。可能不解决你的问题。
查一下内存附近有没有损坏东西。

网友:
电源、内存换了也一样,CPU是C1,不存在散热不亮的,它亮起没几秒就重启,感觉什么电路有问题。好象在其它帖子提到过类似现象,找不着了

网友A:
请问开机芯片是什么?

网友:
开机芯片是什么?
电源芯片US3004CW,I/O是W83977EF-AW,监控芯片是W83782D,时钟芯片是W16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