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问题请问

楼主(2007-05-13):
我想问一下假负载的用途,是不是就是指CPU或者内存等的仿真品,插在主板上面用来测试主板能不能点亮用的?

网友:
模拟CPU的VID结构,用来给予主板PWM供电部分一个固定的VID信号。用来量测CPU的供电,PG,RST,CLK,AD线号,控制信号等工作条件是否正确。

PS:没听过这东西能用来测点不点亮。不然INTEL早破产了。

网友:
主要是把CPU供电电路接通来测试CPU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供电电压正常的话就可以换真U,也可以检测一下CPU的时钟信号和其他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