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批杂牌845PE问题(没有结果)

楼主(2007-05-13):
我这里有一批杂牌845PE的板子,上C4 1.8+256现代+440杂牌,冷机启动操作正常,玩3D游戏有时会蓝屏,热机(就是打一阵游戏)启动到快出桌面有时蓝屏有时断电,内存和显卡换过N个了。用小风扇吹AGP供电管和内存供电管09N05则一切正常,AGP和内存供电为LM324+09N05,试换为60N03,故障不变。场管输出电压为1。49V和2。55V怀疑AGP和内存供电不足,试调整LM324外接电阻,使场管输出为1。53V,故障更加明显,试调为1。47V,故障有所改善,但不能根除,调内存供电,没什么变化。向各位高手请教!!!!(机子被客房拿走了,所以没有结果)

网友:
没人帮,我自己顶起来,

网友:
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没?帮帮我呀

网友:
-------------你这样,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更换好的电源,散热强劲的风扇,原装的内存,用你的那些主板,装个原版的系统。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后,再来讨论。

网友:
自已都说用风扇吹就能正常啰,散热嘛.

网友:
我发现我每次更换的都是80N02的小管~
罪过啊罪过!
下掉MOS管量一下S极阻值!
一般要大于65欧姆!

网友:
谢谢东风破和各位老师,电源我换过N个,CPU也不热,因我是个电脑公司的,上的是无盘的系统,也装了原版的系统,所以这个软件和硬件的问题我还是绝对分得清的.就是现在不知道往哪里下手搞了.谢谢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和场管被我也通杀了次,内存也分别用现代和金士顿黑金钢的换过了,电源也是用长城的试过

网友:
还有上面断箭老师说的散热,就是那个散热怎么搞呢?又不好装风扇又不好贴散热贴

网友:
我现在换了个立式的6030加个散热片在试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结果还是不行,热机开机还是蓝屏,第二行的英文大意好像是加载显卡驱动失败

网友:
还有在论坛里看到有些前辈的说这个现象是典型的AGP供电不足。
可是怎么样才能加强AGP的供电呢?

网友:
还是自己顶起来,要是搞好了也为同行作点参考,现在换了7030在试机

网友:
555555555555555,我不知道怎么修了,客户是网吧老板,一批机子不能用,急啊!

网友:
----------你已经试很多次了,装系统会蓝屏,看看内存的上拉电压是由什么提供的,RT9173,83310,更换这个IC试试,看看会不会蓝屏.

网友:
---------说实话,我在公司,也遇到不少装系统会蓝屏的故障.但是内存的问题,是占的最大的比例.最惨的一次是用了顾客的四条内存都会蓝屏,我装了8个小时的系统,原版的,GHOST的,等等用了好多个,最后连83310都干掉了,还是不行,最后就换我的HY原装的,一切OK.那一次,是我最惨的一次.
---------至于死机,就相对好搞一点,注意散热和电容,还有就是看看电压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
谢谢东风破先生,内存供电没有RT9173,83310,是LM324,我换一个试下

网友:
还没找到LM324,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LM324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仔细抄了下蓝屏的那个第二行,是The Video Driver Faild To Initialize,麻烦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我刚才又上了个PCI的显卡试了次,还是一样的提示,显卡驱动初始化失败

网友:
高手们再给我点提示,客户在别人那修了很久没搞好,铁了心要我帮他修,谢谢!

网友:
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学习中。楼下继续。哈哈

网友:
估计是北桥性能不良.

网友:
有没有高温的地方,CPU供电管电杆

网友:
那不是就玩完了,我这可没得换北桥的本事

网友:
CPU供电的电感有点热,应该属正常温度,手摸感觉有点烫,但可以不要松手。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啊???

网友:
主板被客户拿走了,没有结果,但心里一直挂着这事。

网友:
楼主,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是菜鸟,帮不了你呀!

网友:
对这个贴子比较关注,很想知道原因到底在哪? ,要是换我,我现在不考虑北桥了,原因2点。1:一批主板,这么大的量,不可能都是北桥不良吧。都是虚焊有可能,都是原体不良,千载难逢呀。2:我刚才又上了个PCI的显卡试了次,还是一样的提示,显卡驱动初始化失败.。 PCI和AGP 走的不是同路,既然PCI的也这样,基本已经可以排除北桥的原因。3:那这个现象的公用的点还有那些呢?       我们分析一下,假设南桥----基本也不会一批出现问题, I/O?  个人觉得没什么联系。剩下的旧是 BIOS  ,供电   时钟芯片了。既然是网吧作无盘用过的,无盘我多少接触一些,有的吧网卡的启动文件直接砂到BIOS里面,有的从网卡上加接启动BIOS快, 可以试验砂新BIOS一下,这个占用20%吧.这个容易解决,先实施吧。    时钟芯片不稳定,温度高,发烫,供电不良 占用30%吧       ":用小风扇吹AGP供电管和内存供电管09N05则一切正常"    场管输出电压为1。49V和2。55V怀疑AGP和内存供电不足,试调整LM324外接电阻,使场管输出为1。53V,故障更加明显,试调为1。47V,故障有所改善,但不能根除,调内存供电,没什么变化         把电压提高到不好了,故障更加明显,  AGP除了给线卡供电外,还要给北桥,总线,供电,一般提高AGP电压,工作会稳定,对于一些显卡方面的小的问题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相反。  会不会这样, AGP 供电前级不良,1.49V的时候只能短时间工作正常,当我们提高到使场管输出为1。53V,加大了前级的负荷,造成工作条件进一步恶化,供电杂波增大,下级用电条件恶化。因为对下级的有影响的是  AGP  北桥,总线。南桥 .造成楼住所释故障呢?个人觉得这个要站到50%  ,不过这样的话,南桥和北桥的温度会不会和正常板稍高呢?这个旧部明白了,   搂住如果还记得板的名字,型号,最好能说明。 还有以上分析AGP供电是有前级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的,也就是   东风破   老弟说过的    3.3V---2.5,  2.5 ----1.5V   如果像一些直接取3.3V的单级供电,以上分析就基本不成立了,很勉强了。像这样的只能勉强考虑供电的滤波电容了。        只是对这个故障感兴趣,真要是碰到这样的板子,我也好不到哪去,希望各位师兄弟能畅所欲言。对于故障能真正理解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各位板主如能提示最好,我只想假如以后碰到这类问题,能有一个维修思路。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34楼这位兄弟的分析,我那个主板BIOS都刷过试了,也还是一样的故障,这个出问题一般会首先考虑,时钟芯片和南北桥温度都很正常,就是AGP那个管子有点烫手,供电的大电容也全部换了个遍,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了。板子是杂牌的845PE,也和楼上的同样的心情。。。。。各位板主如能提示最好,我只想假如以后碰到这类问题,能有一个维修思路。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就是CPU旁边的几个三极管质量问题

网友(2007-06-21):
照你这样说这个问题算是没法子了?用硬件替换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