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本845E2主板问题.

楼主(2007-05-13):
各位老师,菜鸟我刚从电子学校毕业,现在电脑公司从事维修服务.现有一845E主板能开机,就是点不亮,另CPU,显卡和内存都是好的,拔掉内存有时报警,有时不报警,CPU电压也正常,(P4 1.8 1.495V)本菜鸟检查了几天,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现向各位老师请教该从哪里下手?
cpu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有复位?有PG?有CLK?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翔老师,能开机,复位有,PG是电源开机信号吗?CLK是时钟吗?测哪啊?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翔老师,我觉得内存有时报警有时不报警这里有问题啊,是吗?

网友:
。。。。。。。。。。。。。
板卡维修不在讨论范围内!
飞翔老师,我觉得内存有时报警有时不报警这里有问题啊,是吗?
这个是因为有时跑CPU了 有时没跑CPU!
怀疑座子空焊~ 安装CPU座子看看可以跑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夜雨老师,你在线啊!那板子还是没搞好,我搞了下CPU座,现跑CPU了,还是黑屏.唉......夜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