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V880主板不小心短路了PWR和SPEAKER插针,点不亮了

楼主(2007-05-13):
ASUS A7V880主板不小心短路了PWR和SPEAKER插针,点不亮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裸机状态下超频,超频时死机了,我打算用起子短路 PWR插针 4秒钟后强行关机。

但是却不小心将起子从主板下方插的深了,直接短路了4跟针,他们分别为 PWR+和PWR-和SPEAKER + 和一个NC,短路后主板立即关机,再也点不亮了。

强行短路绿线可以启动,但是主板处于复位状态。

这是这个主板IO连线处的图片,图片中标明了短路的插针。

这是这个主板前面板IO处的清晰照片。

这是说明书上的图示,大家可以看到,我将+5V和PWR+或者GROUND短接到了一起。。。。

起子插入的位置已经标明。。。。。。。

目前测量,PWR -跟地之间的电阻为0,正确。SPEAKER + 和+5V之间电阻也为0,正确,接入电源后有+5VSB供应。PWR+有1.3V开机电压。。。但是短路插针后就是不启动,前置面板IO处的几个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啊,上面写着是S27  或者是 527,也看不清楚,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档位,用负表笔接这个管子只有一个脚的一边,红表笔接另外两个,测出一个示数是600左右,一个示数是断路,三个管子全都是这样,不知道正常否,最左边的那个管子标注跟右边的三个不一样,按照同样的方法测量,两个管脚的示数都是600左右。。请问这些管子是什么管子,三极管还是二极管,而且是不是烧毁了?有没有可能是IO损坏了?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开机电路参考。。。。。多谢啦。

网友A:
跟线查一下吧,线路那么清析的,speaker应该是通IO的,PWR得具体跟线查.还有,论坛里都是热心人,在这里不用跪求!!!!!!!!

网友B:
PWR 1.3V似乎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 1.3V似乎低。

那么多少V才算正常呢?一般来说?

我的主板是华硕的A7V880,K8T880的芯片组,PWR+ 的电压多少算是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线查一下吧,线路那么清析的,speaker应该是通IO的,PWR得具体跟线查.还有,论坛里都是热心人,在这里不用跪求!!!!!!!!

SPEAKER的负极连接到了IO,正极连接到了+5V,而我短路的是SPEAKER的+极,也就是短路了PWR的+和SPEAKER+(VCC 5V)以及GND,而且测试的时候没有接机箱喇吧,电流应该不会通过SPEAKER端进入IO吧?我估计是电流通过SPEAKER+ 也就是VCC +5V进入了PS-ON(PWR+)端

网友:
我说什么来着?我好像忘记了~
跪求什么意思啊?
10分钟后删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片的那人芯片不是IO吧应该是BIOS芯片。

不好意思,呵呵,我本来打算说是前面板IO来着。。。

网友D:
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触发都按流程查!
SB3.3V
晶振起振
CMOS电压
跳线电压
排针电压
I/O跳变!
一定可以查出来的~

估计你这个是排针电压没有了~ 跑线路追ATX9pin到排针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触发都按流程查!
SB3.3V
晶振起振
CMOS电压
跳线电压
排针电压
I/O跳变!
一定可以查出来的~

估计你这个是排针电压没有了~ 跑线路追ATX9pin到排针的线路!

谢谢雨夜的指点。豁然开朗哦!

我测试了一下,SB3.3是有的,短路晶振也不触发。

排针电压 1.3V(是不是有些低)

另外这个板子用的是ITE 8712F-A I/O,我不知道这个板子是采用IO还是采用南桥开机的。。。。对了,8712的开机IO跳变脚是不是72脚呢?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一个这样的主板不同的是, 我修的主板SPEAKER正极的5V烧断线了接上线还线能正常开机但是进不去BIOS,电压都正常,没修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一个答案

网友E: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自己用废机箱的面板控制件做 个迷你面板,这种事故可以大大减少的。

本人这种东西做了好几个。如果开关改用工控上的欧姆龙的就更加经久耐用。

网友:
应该是IO开机的. 开关上的电压太低了 最少也应该在2.5以上才正常. 你主要是找到开关上供电的不足还是后级IO拉低了. 但我更相信是前者.  你跑下紫5V到开关的线路看看

网友:
我感觉还是SB5V到排针的线路有问题,可能中间的电容有击穿的,把开关的电压拉低了吧。我也是新手,此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仔细跑了一下线路,发现这个板子好像是采用南桥开机的。。。。

PWR+的电压通过一个3.3K的上拉电阻上拉至+5VSB,电阻阻值正常,信号一路进南桥,一路跑到IO处被一个空焊的电阻隔断,南桥可能已经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自己用废机箱的面板控制件做 个迷你面板,这种事故可以大大减少的。

本人这种东西做了好几个。如果开关改用工控上的欧姆龙的就更加经久耐用。

我把老AT的开关的卡簧去掉,用起来更爽

网友:
理论上PWR+在开机状态下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我是在开机状态下短路了PWR+和+5V导致了主板烧毁的。。。

网友:
今天拿到电脑城找了一位高人来帮我修理这块板子。。。。

首先他插上电源,尝试点亮了一下,结果点不亮,然后他开始用手摸芯片,,结果摸到网卡芯片时,他说网卡芯片有些热,我摸了摸,很正常的温升,因为这个网卡支持远程唤醒,一旦有+5V SB电压就开始工作了。他说网卡芯片很定坏啦!我也不好说什么,他直接将网卡芯片用805吹了下来扔到了一边,说,这个芯片肯定是坏的。。。我的板载千兆网卡就这么扔了。。。。。

再次上电测试,仍然点不亮,他说八成是IO坏了,我对他说,我们跑过线路,这个板子是通过南桥开机的不是通过IO,结果他说先换个IO试试,于是吹下IO,换上了一片新的IO,一点,还是点不亮。。。。。。于是他说让我明天再去取,他晚上抽空帮我修一修,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板子要么是南桥坏了,要么就是ATTP1芯片或者华硕的AS-16芯片坏了。我尝试测了一下ATTP1芯片3脚和6脚的电压,短接PWR ON的时候3脚电压无跳变。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将开机电压拉低到了1.3V,我怀疑是华硕的那个AS-16芯片导致的吧,有没有人介绍一下这个芯片的功能和引脚定义呢?版主们来帮帮小弟哦!

网友:
偶新手,现在只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没帮上什么忙~!~~!~!~!~!~!

网友A:
那你直接短ATTP1的3脚和6脚,再触发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短ATTP1的3脚和6脚,再触发看看啊.

我测试过ATTP1的3脚和6脚,短接PS-ON的时候电压无跳变。。。。。。3脚是2.5V左右,6脚是3.3V左右,另外这个主板的启动电压只有1.5V。。。。。不知道是哪里拉低了电压,3.3K的上拉电阻倒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