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DDR2内存的回流炉与回流曲线

楼主(2007-05-14):
我从国外资料了解到,DDR2内存是用回流炉修理的,回流曲线如图

网友:
您说的是DDR2颗粒的BGA吗? 这个就咱们手工做坊也好做的比做桥要简单很多, 成功率也很高的

网友:
其实就和修手机的使用的方法差不多。我看国外说锡球用60的,60这个代号应该多大?0.6的?另外用什么设备分选片子。

网友:
做维修的对这些设备只能说看看,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到手焊上去。像内存BGA这种小芯片手焊很简单的。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有张SD卡出现故障,我开始怀疑是主控故障,重做了下主控。它这个芯片用的锡球非常小,估计只有0.2左右吧。贴在PCB上基本上看不到中间有缝隙。PCB也簿得跟张纸差不多。取下来后用手机钢网刮锡浆,多刮几遍,球大小就均匀了,然后用风枪吹上去。故障依旧,但是基本说明焊接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前也没焊过这种小球,但是仍然一次成功。说明这种小芯片焊起来比大芯片容易得多。

网友:
顶你一个!换BGA内存颗粒向修手机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