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况下可以给主板判死刑?

楼主(2007-05-14):
我这里说的死刑,包括3种情况:
1、彻底报废的,根本无法修好的板
2、虽然从技术上讲可以修好,但成本太高,经济上不合算,一般人不会去修的板,比如换南北桥,CPU座虚焊等
3、虽然从技术上讲可以修好,但难度很高,修好他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却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实际维修中一般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去修的板

被判死刑的板,就不用修了,免的浪费时间和精力。
尤其是对新手来说,不知道这板是死刑了,还在这样的板上弄半天,最后也弄不出个所以然,对信心的打击比较大。

我目前知道的有以下几种故障现象,是基本可以判死刑:
1、插上电源不触发,南桥发烫(南桥内部短路)
2、主板上有明显的、难以修复的烧伤或大面积断线
3、不开机或开机后诊断卡不跳,按压南桥、北桥、CPU座后可以(虚焊)

小弟刚刚开始业余自学主板维修,才疏学浅,只知道这点,还请高手补充、指正。谢谢!

网友:
2、主板上有明显的、难以修复的烧伤或大面积断线
只有这一点应该判死刑

网友:
对不同水平的维修人员有不同的判别标准。
基本上和医生看病没有什么不同,病重就转院。最好的医院看不好,结束。

网友:
最好的医院也看不好的,或者看的好,但符合上面条件的,还有哪些?

网友:
关于CPU座虚焊的问题

CPU座虚焊是可以修好的~~~而且价钱也不贵,维修时间也不长,所以不能判死刑!!!
本人在河南省郑州市科技市场电子大厦4楼浩海电脑医院工作,本医院精修主板,显卡,内存,显示器,硬盘等等,回收主机,显示器,长期招收学员。本人这里有一个QQ24889300里面高手众多~~在电脑方面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来看看~~!!!!!!

网友:
这样的话,那技术岂不是很难再有提高,还是穷追到底的好,能提升自己,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网友:
1、插上电源不触发,南桥发烫(南桥内部短路) (还要确论诊)
2、主板上有明显的、难以修复的烧伤或大面积断线(死刑)
3、不开机或开机后诊断卡不跳,按压南桥、北桥、{CPU座后可以(虚焊)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