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旁的三脚稳压二极管烧掉,应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7-05-14):
因为带电换主板电池,把电池旁边的三脚稳压二极管烧掉了,只能在表面看到前两个符号:K8---后面的看不到,请问可以用什么替换,
没有这个三极管开不了机

网友:
根据你所描术的情况下来看,那个东西不是稳压二极管,应该是用于3vsb和电池电压相隔离的bat54.里面是两个肖特基二极管的组合.找个相同的东西,或找小个头的开关二极管连过去就可.

网友:
是 L43   和KL3之类的小管子可以换一个啊. 找不到的话参照小胖的办法也是一样的有效

网友:
如果有一端是接地的话,直接用一个二极管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是K8,那是一个NPN型的三极管,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个起隔离作用的BAT54。

网友:
换了一个L43,问题就解决了,谢谢大伙了!

网友:
保存BIOS后,自动关机

换了L43后,可以开机了,但是用了两天又出问题了:一开机就进BIOS,显示一堆E文,而且有时保存退出BIOS时会自动关机^%%%%晕死了,好多怪毛病.我的主板是华硕A7V333

网友(2008-02-06):
楼上刷个BIOS看看..........

楼上刷个BIOS看看...........

爱问 -10 骗分帖

网友:
争对ASUS开机进BIOS的问题论坛里有专门的帖子,LZ可以参照解决!

网友:
简单的基本动作须作, 先检查电池是否有虚焊或电池与电池座接不良, 这是常发生的. 确定OK后再往其它方向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