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翔大哥和各位好兄弟

楼主(2007-05-14):
昨天入手一块斯巴达克P4266 VIA芯片组478主板,故障现象表现为不进系统,重新安装系统用GIOST版 XP6.6刻隆时间显示为100多小时,一直很慢很慢,测试主板各测试点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没有了思路,内存换过,硬盘换过,数据线换过,请飞翔大哥和各位兄弟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网卡拔了,网卡应该有问题。

网友:
"测试主板各测试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不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最小化装系统,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些配件的选择,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同意东风破老师的观点,我常用的办法就是用无盘XP试板子,这样效果很不错.容易区分问题

网友:
就插了显卡,内存其他的都没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