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基础知识

楼主(2007-05-14):
示波器使用基础知识

网友(2007-06-23):
示波器在显示器维修中可以测试行激励信号,B+驱动信号,3842PWM驱动信号,MCU的晶振是否振荡,还有SCL,SDA的通讯波形。还有S校正电路和行宽调整电路中的波形都可以检测到,同时对比正常情况下的波形,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2007-07-30):
我也上传点示波器的

示波器用处多

网友:
第二个

示波器

网友:
第三个

示波器

网友:
第四个

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有关知识及选型方案

示波器有关知识及选型方案PDF

网友:
示波器知识百问

这么多示波器方面的结合上面的帖子,算是示波器专帖了

网友:
常规典型信号波形测量结果

常规典型信号波形测量结果

网友:
示波器选择的十个要素

示波器选择的十个要素

网友:
泰克示波器资料

泰克示波器资料也可以看看

网友:
泰克示波器资料

泰克示波器资料 造型指南

网友:
泰克示波器资料

泰克示波器资料  综合维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