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风枪\焊台二合一的,斑竹帮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楼主(2007-05-14):
我想买个风枪\焊台二合一的,斑竹帮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样,烙铁头哪些常用? 300元左右的,斑竹能推荐一个更好,麻烦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b136b579f2f649766dff5fb3c98e1a4a.jhtml

网友:
不是无刷风机的,可能有些不合适。气泵的一般温度高。目前流行无刷风机。

网友:
还不如分开来买.........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个应该比那个好把!张先生你的那个赛克852D+怎么样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0ea6ae66fbbe.jhtml

网友:
东西几乎一样,可能和这个差不多。我的还可以。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决定买赛克852D+了。

网友:
我刚才把一个场管拆下来,又焊上去,全用风枪,310度,很快。比我家里的气泵的优点是靠场管引脚边上的一个比芝麻还小的元件没有吹飞。用气泵的一天担心边上的小元件吹飞。上温度的速度也很快,3~5秒吧。还带感应的,放在加上自动停机。寿命的问题无法知道。坏了再说。

从用的角度,还算可以。就这些,想要买什么样的根据自己需要考虑,各人情况不同,结论只有自己来做。

网友:
多谢楼上的几位兄弟,红龙找到好的卖家了吗?

网友:
mfgok兄能否给推荐一下

网友A:
张老师用的是什么型号么?

网友:
多谢,楼上的ID在哪里见过,萧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用的是什么型号么?

saike 852D+ 数显2合1的。当时299买的。

网友:
我也想买,想买全工具。
可是没-有-M-啊。郁闷……

网友:
刚买了个安泰信8205 感觉还可以

网友:
我用850的确容易把零件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