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908显示器聚集问题(终于修好了)

楼主(2007-05-14):
有一台海尔17908显示器出现开机大约2小时后聚集变差(图像模糊),这时关机,马上开机图像能清晰,可是一会又模糊了,或者把包上的中间那个聚集电位器向顺时针方向旋能使图清晰,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图像模糊,要把刚才调的那聚集电位器调回原处才能清晰,换了管座无效,会不会是包有问题?还是像管有问题?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有问题?这机才用没有多久呀(不到1年)。
[
]
显示器

网友:
包坏。换了就OK
象这种现象有规律的。先模糊后清晰的为管坐有问题。先清晰后模糊的为高压包问题

网友:
换包!
包的问题,包的质量不好,在使用一两年后出现漏电现象,只有更换。

网友:
包的可能性很大.换个聚焦盒.
显像管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我有见过.

网友A:
是包坏了,换个包就OK了.

网友A:
呵呵,学习了 为了可以下载更多的资料 学习中

网友:
等了几天的包今天到了,可是换上去后,还是那样的,按照大家的分析就只有象管了吗?如果 是像管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处理呢|?

网友A:
包上的中间那个聚集电位器向顺时针方向旋能使图清晰,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图像模糊,要把刚才调的那聚集电位器调回原处才能清晰,换了管座无效,会不会是包有问题?
前几天,我修到过LG T17JC-Q纯平显示器.故障也与你相似,开始也以为是
包的问题,但换后故障依旧. 后来更换管座后正常.
觉得你可再换管座一试.

网友:
楼上的版主,我在发贴时就说了我换了像座的,可是无效呀.

网友:
看来是显象管的问题了,修这种故障最不化算了,换了一堆东西,最后还修不了了。

网友A:
到电子元件店去买一个聚焦电位器替代包内的聚焦电位器可应急.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好,谢谢你关心我的贴子,我在8楼就说了我换了新的高压包(原型号的),还用象你说的那样去做吗?

网友A:
那是显像管尾部的那几根针氧化太历害了,想法去掉其氧化层.

网友: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是你说的原因,应该是先模糊后清晰吧,

网友:
好像是那个元件发热引的故障。

网友:
昨天终于修好了这台显示器。是动态聚焦电路中的一个电容(从芯片的动态信号输出到动态放大的三极管基极的一个4.7UF的电容),情能不好。

网友:
故障时.模糊是全屏都模糊吗.还是中间或者四个角模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