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风台风小怎么搞?

楼主(2007-05-14):
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使用发现开最大风力也很小,拆开看了一下,没看出什么名堂,谁修过这种东西,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风嘴里面的反射面破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气泵要怎么测试啊?这种东西以前还真没修过,反正出风很小,AIR旋钮有效....

网友:
是不是气泵的膜片损坏了

网友:
应该是气泵转速上不去吧?这就可能从两个方面想:
1。控制电路或驱动电路的问题,控制没有完全失灵的情况下先查驱动电路,也不能完全排除控制电路。
2。压缩泵有问题,一般修电器的人就没有太大的办法了,问问修冰箱的也许有这方面的知识。

以上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的焊台做工实在是不怎么样,我看过安泰信的焊台,里面有一个变压器,和一块大电路板,上面还有控制芯片,元件布局也很有规律,并且气泵室和调控室中间用一块板隔离起来了,做工很好,建议换个吧,不要修了,没有多大意义。 小建议

网友:
我用的就是安泰信850B,蛮好用的。。。。

网友:
刚好我会修冰箱

网友:
您的这个焊台就是最简单的一款,没什么太大的名堂。您量一下气泵的供给电压是不是正常,气泵上一般有参数的。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是气泵有问题了。焊台的气泵一般都是压缩风机,调整风挡的时候听一下转速是不是有变化。如果转速有问题那就是风机的电机有问题了。如果转速变化正常,那就是气泵的膜片坏了。或者风嘴里面有坏的地方。风嘴,我没拆过,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

网友:
楼主机器的电路板可真简洁,别把问题复杂化了,查查气路看看,10楼的经验不错,学习中。

网友:
我有个快克的也这样了,一直放在那里,也不知道那里坏了,有空去看看到时跟你交流一下,希望我们的风枪都能修好。

网友:
按照十楼兄弟的方法先测量气泵电压,但并没有在气泵上找到参数标识,测电压为~220V,在网上查了一下属正常电压,看来应该是气泵问题了,接下来只能拆气泵看看....

拆开发现丝圈有点变色,估计问题应该是丝圈有局部短路造成的这种问题,没办法了,重新装好后,试机,竟然好了!! 看来应该是用久密封性下降造成漏气...这个东西看来还得继续服役了... 感谢十楼兄弟和各位.....

网友:
终于........................,风枪也被修了一回。

网友:
感谢楼主拍图和大家分享维修过程,学习了。

网友:
我的风枪温度只要超过400度就正常,400以下就不正宗,这是怎么回事啊,旋钮我换了一个还是这种情况,不知什么问题,那位知道,谢谢

网友(2007-12-05):
高手呀!!风枪都被我们修好了,厉害!!哈哈,有时候很多机器就是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毛病,重新拆装一边就好了啊!!

网友:
那为高手有没有850的电路图?  谢谢!

网友B(2008-01-15):
又服役了几个月的气泵终于挂了(一点风都出不来了),想扔掉买新的又觉得有点可惜,只好想办法改装一下,电吹风是一个不错的代替品...把里面的电热丝拆掉,电机接回原来气泵的线路,风力还可以,而且风速也可调啊..

网友:
LS无语了

弓  虽    啊

有创意的发明

网友:
这样也行,六条二要申请专利了。。。。。。。。

网友:
什么都修,什么都能修好,-----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服役了几个月的气泵终于挂了(一点风都出不来了),想扔掉买新的又觉得有点可惜,只好想办法改装一下,电吹风是一个不错的代替品...把里面的电热丝拆掉,电机接回原来气泵的线路,风力还可以,而且风速也可调 ...

不如要个养观赏鱼用的那种加氧机.

网友:
真厉害,这样也可以呀,那都可以自己装个风枪啦!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那我们可以用电风筒加个加热装置自制个焊台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好经验。。。。。。。。。             不错啊

网友:
好牛啊,这样也可以啊。试试看行不行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