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洗板?

楼主(2007-05-14):
看到不少人说洗一下板子,洗南、北桥,洗完故障就解决了,不知道用什么洗,具体怎么个洗法?
谁能把具体操作方法和要领详细介绍一下?
操作方法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谁搞过的说下

网友:
-----------一般我都是把酒精或者洗板水渗透到BAG底下,再用毛刷刷一刷,再用风筒大力吹干,就OK了。
-----------如有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
关于洗法~~~
用酒精洗一定要用好酒精,洗过以后马上用吸水纸(一般家用纸就可以)檫干净,在用冷风吹!
刷子,用一般的旧牙刷就行了~~!

网友:
我用自来水洗,还好没坏!

网友:
楼上太牛了,我碰到两块被水洗过的主板,南桥都短路了,

网友:
`~
用水洗~~
服了你咯

网友:
怎么不可以用水洗啊!
不过是晾干而矣!

网友A:
我听人说把板放在水池里洗,再晾干,没事,不知谁试过?

网友:
用蒸馏水洗应该可以,可要把水份去除是个漫长的过程,再说只用水洗洗灰还行,油性助焊剂能洗干净吗,不会加洗衣粉吧。
我用酒精洗后板上会有白斑,很头痛。

网友:
用水洗~~ 服了你咯
你不是在吃牛吧
蒸馏水应该可以 但清洗完后要想办法快吹干

网友:
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用清水冲洗主板,我式过,洗衣粉也用过,也在清水里面泡过,楼上几位不用怀疑。完全可以。只要你以后冲洗干净晾干。

网友:
其实用酒精洗和用清水洗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偶试过用白酒,过几天自然晾干,没事。

网友:
我都是用自来水洗的.洗完后用热风吹干.

网友:
我也是用自来水洗的.用自来水高压直接冲洗南北桥里面的灰尘,效果不错,洗完后用热风吹干,不过洗的时候要先下掉电池!

网友:
板子到什么时候又或者是出现什么故障的时候 才有洗来解决啊

网友:
在洗衣服吗?

网友:
用自来水应该可以的

网友:
//
我要是告诉客服.你的主板我用水洗好了,要几十员维修费,和水钱,我觉得客服的把我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