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究竟是多少M的内存?

楼主(2007-05-14):
GM72V66841XT7J 0023 AG3 的颗粒,双面16颗,只有32M,是坏了还是只有32M,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块别的良品主板看看,如果还是显示32M 就是内存的问题,要不就是你主板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的话,load一下BIOS的DEFAULT值再看看;如果是内存的问题就比较麻烦

网友:
按显存数,668就是单面64M的,双面就是128M的,如果只显示32M就是内存坏了!

网友: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