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07-05-14):
一个915主板,复位灯长亮,上假负载,内核电压1.04V,复位电压低只有0.24V,原来有时候能点亮,现在我补焊了IO芯片后,一直就点不亮了,这个IO用的是因特尔的SMSC的IO.由于这个IO很难买到,我想请问高手们这个故障是不是IO问题导致CPU没有复位电压?

网友:
------------主板没有RST,就按照没有RST的思路去维修。不要围绕某个因素而停留在那里,即使有个因素在那里影响着,你按照正常的思路,也可以查的出来。
------------先查供电,再时钟,后复位。注意的是全部无复位,还是局部无复位。

网友:
跑线路看复位排针是不是进了IO,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IO有问题了,维修这种事讲的是排除,没有什么决对得很的事,材料不到位你就是知道它坏了也没有办法.

网友:
好的,我再去跑下线路,搞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检测一下,12V的对地电阻,很可能是它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