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专业高手进来一下 内存问题!

楼主(2007-05-14):
我有根内存出问题了:用MEMTEST+86 V3.2测24小时PASS,但是在VISTA系统下跑个把小时后会蓝屏,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其他硬件以及操作系统都正常!确定为该MEMORY问题。

更新一下:在安装XP或者VISTA的时候会在正式安装文件到硬盘的过程中蓝屏,画面信息如下:

fastfat.sys
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fastfat.sys-----Address F7376063 based at F736A00,datestamp 41107eb7

STOP:0x00000050(0x863F350,0x00000000,0xF7376063,0x00000000)

网友:
MEMTEST+86 是不行,要用MEMTEST 1.65   或RST

网友:
MEMTEST 1.65指的是MEMTEST+86的1.65版本啊!默认测试4个function, 3.2版的能够测试8个,我懒得调就直接用的3.2的。

那我先用RST试下看看 谢谢斑竹!

网友:
RST也测不出问题啊 晕

网友:
跑个把小时是玩游戏还是正常使用?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内存?
看看主板的电压吧.

网友:
随便跑个什么游戏或测试软件后就蓝屏啊,而且用他来安装VISTA系统的时候也蓝屏啊! 1GB DDRII667的,主办945 CPU INTEL840

网友:
你降频使用试一下!!!

网友:
降频率的话PASS了也没意义呀 难道我跟客户说:“你可以降频跑!”

网友:
有些DDR2 667的就是要降到533才能正常使用,要不就老是蓝屏.

网友:
现在我要解决的是找到问题点 可是我用很多软件都测试PASS

网友:
把电压加到1.9V或1.95V试一下,

网友:
如果降频后无事的话,那么这条内存你怎么测都是好的,不用再测了.

网友:
什么主板?换了呢???

网友:
RST测不出?这个软件比较专业,不过把全部测试跑完要费很长时间。

网友:
降频?你测时可以试试超频,看看是不是固定在那片芯片的问题。可能会把品质差的挑出来。

网友:
正在DEBUG中 修好后再分享一下心得!

对了 我用的硬盘版的RST,为什么只跑5项测试 其他的测试都是灰色?
是不是要用光盘版本的才能够所有测试全开啊?

网友:
花了点时间装好了RST光盘版,现在正在测试中
请问一下 跑个4  5圈下来都PASS的话 是不是再跑下去也基本没戏?

网友:
RST跑了一下午,一点问题也没,看来只能够送到内存线上用测试机台再试一下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