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镊子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5-14):
在网上买了个星光933D还没有到,是两用的不知道电镊子是干什么用的,拆多脚贴片用的吗

网友:
拆集成电路用的,两边有脚的应该都可以,就看有多宽了。相当于两把烙铁同时用,可能还要方便些。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下频率计有用吗,值不值得买呀

网友A:
应该是有用的,可能输入阻抗有点低,有时把振荡器拖停振了。不知道有没有阻抗高点的。主要用来看是否起振。

网友:
今天下载了一个用声卡模拟视波器的软件,这种软件有用处吗

网友:
应该是有用的,可能输入阻抗有点低,有时把振荡器拖停振了

网友:
可测试的频率太低,不能用于主板。

网友:
星光F2400 2.4G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
用来夹贴片元件的。

网友:
多少钱?好不好用?我用一把烙铁来回加热总觉得时间太长会烧坏元件,用大块锡淹元件清除锡又麻烦,有时还会把元件全包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用的,可能输入阻抗有点低,有时把振荡器拖停振了。不知道有没有阻抗高点的。主要用来看是否起振。

深有体会,不知高档机如何

网友:
没有什么必要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有体会,不知高档机如何

前面自己加一个跟随电路提高阻抗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