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845GLN不过内存一例

楼主(2007-05-14):
这个板子拿到手时候就是不过内存跑A6,A7,不定。。看到VDDQ的电容坏了,没有管它,因为有时换了还是老问题,还得拆下来。所以看测供电和CLK,都OK再打一下SM总线的二极体值都正常,那就先换这个电容了,换了电容之后板子OK了。这个问题说明VDDQ会造成不过内存,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是VDDQ供电不良影响了NB和SB吧。。

网友:
象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先换掉损坏的电容再测量检查

网友:
VDDQ连着北桥,否则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