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烫手

楼主(2007-05-14):
时钟烫手,但是测周边偏置电阻,均有波形。3。3V输入电压也正常。K6 CPU有供电,时钟。但是没有温度。
另注:不是台式机主板,是老式的东芝笔记本

网友:
老式的东芝笔记本     k6  cpu   座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我拆掉座直接焊CPU在板上的。

网友:
笔记本没玩过!帮不上你的忙!你可以试下楼上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