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花屏死机应该怎么查?

楼主(2007-05-14):
一直用着的铭轩5600,最初是显示屏上不定期出现几个小点,不固定位置,一般出现在窗口上面的蓝色条上。
现在玩3D游戏的话就出现贴图错误的现象,网络游戏的话就是里面的树叶不停的抖,地面的色块也在抖,以前没怎么注意,现在抖得厉害甚至死机了。MATS无法检测(128M的显存只显示2M)。某次蓝屏重启后WIN的错误报告提示5600出问题,说无法完成一个绘图操作。现在用起来上网和玩2D游戏都没有任何问题,就3D不行。

想问问这个属于什么问题,换显存能不能解决,显存8片,16位一片。能否装在16位的内存底板上进行测试?如果找不到型号一致的显存,是否8片全换比较妥当?

网友:
用MATS测一下如果OK只能降频使用了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下MATS的使用说明,
我有软件不会用

网友:
MATS测不起5600,我上面已经说了

网友:
呵呵,应该可以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
我没注意版本号
不过我下MATS的时候也没有说是哪一版本的
有新版的可以提供吗?

网友(2008-01-20):
如果测试全部pass,可以看看电压是否过高或是过低,先可以降低GPU的供电电压试试看。如果降低不行就升电压,每0.05升一次。

网友:
用3.73版本的就可以测试了   这种情况最好是那主芯片和显存都同时降频   但是降的幅度不要太大
一般来说降个50左右就够了

网友(2008-02-25):
16位的 显存 我试过焊在内存PCB上 想去用RST之类的去检测 可惜不认 就连DDR2005 2002 检测义上依旧没有 检测到内存存在!SPD也从写过啦!!!!

网友:
现在内存便宜,把相同位数的内存拆去替换,很简单吧

网友:
你去找找看
内存多为8位,部分为16位
显存多为16位,部分为32位。
还有一点就是显存容量小但是速度高,比内存的高多了。

网友:
我的ti4600跟你的症状完全一样.现在也搞不懂是什么问题...
先看看你的怎么搞了。。。

网友:
我有块显卡故障也跟你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我的ti4600跟你症状完全一样
,当初我还以为是显存或gpu的问题.怎么搞都还是这样..
后来我把显卡上的电容全部换掉..在显卡供电的地方加焊了一下,现在完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