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部分维修技巧

楼主(2007-05-15):
显示器电源部分绝大部分是以3842为核心,故障的共性是大面积元件烧毁.维修有点难度,特别是比较复杂的电路使新手无从下手,其实掌握好最简单的电路原理,然后对比较复杂的电路进行改造可事半功倍,如:3842的启动电路,最简单的是由一个电阻组成,复杂点的由一个三极管\一个稳压二极管\几个电阻组成,如果这种电路有故障就用一个电阻就可轻松搞定,当然其保护电路\稳压电路\7脚的后续电压的供给电路...都可用这种思路进行维修.    新手学维修,原理最重要.

网友:
说得不错.有时可以用些另类的方法,不过原则上还是保留原电路比较好.

网友:
3842的启动电路,最简单的是由一个电阻组成,用一个150K,3W的电阻就可

搞定.

网友:
老老就是老封,因老老这个号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负分,没法只好再申请了老封

网友(2007-08-13):
我有一次就换了10多个元件才搞定呀

网友:
有个3842的电源,我是把所有的东西全换过了,3842就是不启动,晕的死

网友:
很多3842的电路都是相同的,有时候可以找一台对比了来修。

网友:
3842的8脚电压也很关键,我就遇到过8脚没有5伏,后来换了开关管好了!

网友:
都说得有道理

饭吵蛋 -3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是不是多数使用代换法,如果使用测量法该怎么测量?

网友:
在硬盘里面怎么发显示器的动西?杀!!!!
明显违反规定

网友(2007-10-24):
怎么跑这里来了??????晕,,,版主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