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7-05-15):
精英848PE 开关针电压5V 点开关时可开机。一放开又停了。 要按住才会转风扇。IO是83627HF

网友A:
CMOS跳线跳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跳线跳反了~

反了,点不亮吧

网友:
换开机脚和5v或3.3v之间的上拉电阻.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短路存在,仔细查找一下

网友:
不同意,电路短路一般一闪而灭的。去掉CPU看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放开后除风扇不转外,其他正常吗?

网友:
肯定是CMOS跳线引起的
以前遇到过

网友:
空板

我的主板是空板。按住开关可以开机。放开什么都停了。。风扇停了。测试卡也停了。

网友:
如果有IO的话,建议换一下试试,因为PW-ON线应该是直接进IO的吧
具体原理俺是讲不出来,等待强人出现..

网友:
我也在学,你不会换一种拔动开关

网友:
某些主板,反了也照样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