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拆焊台--从型号辨性能

楼主(2007-05-15):
抄来一张价格表,不是为了看价格。
850(普通型)  850(升级版本)  850B(经济型) 850A(进口白光芯及风泵) 850D(数显)8502(二合一)
根据上面的方法,组合的判断:如  DB(数显,经济型) A+(进口配件,改进型)

你看这种从型号看性能的方法是否有道理。

850热风拆焊台价格
名称 性能 价格
安泰信AT850B(经济型) 恒温防静电;一年保修 340
安泰信AT850+ 850焊台的升级版本,更好,更耐用 560
安泰信AT850(普通型) 恒温防静电;一年保修,比850B升温快。 450
安泰信AT850A+ 采用进口白光芯及风泵,过零控制零干扰型;一年保修 690
安泰信AT850D 进口白光芯及风泵,防静电;一年保修,数码显示温度,过零控制零干扰型 880
安泰信850DB 数显经济型  带数码显示 600
安泰信8502(850+936)  850(拆焊台)+936(恒温焊台)的组合体 660

网友:
看上了那个8300,不知道效果如何呢?

网友:
应该是数显普通型(加0=数显),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8300是数显旋转风大风口的

网友:
我觉得对厂家的型号简单终结一下,可以方便新购置网友判别。大家来帮助。

网友:
安泰信AT850A+ 采用进口白光芯及风泵这个用白光的机芯,不知道效果如何?是不是用风机还是气泵的?

网友:
850应该提示是气泵。正确程度待考证。

网友:
偶想攥钱搞个8300,既可以拆焊IO,以后有机会搞个BGA机好了~~呵呵

网友:
还不知道怎么辨别质量问题,待学习

网友:
安泰信8502(850+936)  850(拆焊台)+936(恒温焊台)的组合体 660
这种是不是会方便使用点呢,而且价格也可以,耐用方面可以吗?

网友A:
有人说一体的不好用~~`

还有安泰信的936焊台好像有两个型号,一个是936B ,一个是AT936,后者是进口机芯~~差10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一体的不好用~~`

还有安泰信的936焊台好像有两个型号,一个是936B ,一个是AT936,后者是进口机芯~~差100米左右~

其实我的好几个维修朋友买了2合1的,也还好用。
带B是经济型的,便宜一些,质量就差了。

网友A:
张老师你觉得搞BGA的话什么类型的风枪好点?气泵,电机,还是那种旋转风的?

网友:
请教,在焊接时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热风焊台的性能?温度上升得快慢,恒温得准确性,热风得均匀性?
选购焊台选功率大还是小,气泵还是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你觉得搞BGA的话什么类型的风枪好点?气泵,电机,还是那种旋转风的?

还是那种旋转风的?无刷电机旋转风的。气泵的不好,以前的讨论有结论。

网友:
又翻了好贴了

网友(2007-06-16):
有人说二合一不好~我还想买台……

网友:
气泵的不好原因是:上升温度过快,不够稳定,易烧发热丝,在工厂时一天不知要换多少,钱不少的话购买8205、8305、8300都好,可以做BGA,850的去做的话,不放心话,不是太热就是不够热,调节不够准!!!!!

网友:
要是早来这里,我就不会买个850B了。相见恨晚呀。

网友:
安泰信850系列我拆过很多种的型号
里面大同小异

还有就是A+里面也不是进口风泵
和850B一样
好像是AP-25吧
不太记得了
但是里面没什么区别是映象深刻

网友:
新手呀,学习中呢,,,,加分,呵呵

网友(2008-03-03):
现在这些热风拆焊台便宜很多了,我99年买带数显的花了将近900元!

网友:
我手上有安泰信8300一台,杂牌850一台用得还是很顺手的。

网友:
那后面不是0是其他数字的,比如"852D"又有什么特别呢?

网友(2008-04-23):
现在的850D 的风泵不是白光的,估计和852D 的一样,是AP-25,852D的待考证

网友:
我的是白光的850B,比较好用啊,小元件一吹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