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片状元件的一种方法(转)

楼主(2007-05-15):
拆焊主板上的贴片元件在无专用工具的条件下是较困难的。下面是网上收集来的拆、焊的方法,还比较实用。供大家参考。

一、工具选择
   1.选用一把25W左右内热式长寿命尖头电烙铁,要求不漏电,温度适中(功率和温度最好是可调的)。
   2.医用一次性注射器带小针头或一种空心不锈钢针,再把小针头的尾部弯成一个小钩。
   3.一把裁纸刀或一把小号手术刀。
   4.直径为0.62~0.8mm的焊锡丝。
二、拆卸
   1.将烧热的烙铁头吃满锡后,把锡甩掉,并用碎布擦干净,以保证烙铁头光亮,便于使用。
   2.用尖头烙铁将片状集成电路引脚上的焊锡逐只熔化,在焊锡熔化的同时,用针状工具将引脚逐只迅速挑起,使引脚与印刷板上的焊盘脱离,最后取下整块集成电路。
三、焊接
   1.清洗印刷板。将拆掉集成电路的地方用酒精清洗(特别是松香和焊锡残渣)。
   2.用细砂纸打磨新的集成电路引脚的焊接面,并涂上酒精松香液,搪上一层薄锡。
   3.为了防止焊接时集成电路移位,可先用环氧树脂将元器件粘贴在印刷板上的对应位置。待固化后,在引脚上刷上助焊剂。以便于焊接。
   4.焊接时可采用隔点焊接的方法,焊接时间控制在3s之内。一般先焊四个角的一、二只引脚,再逐一对其他引脚进行焊接。全部引脚焊接好后,用小针头逐一轻拔引脚,检查是否有虚焊现象。再用放大镜查看各引脚间有无短路,有问题及时处理,最后用酒精将引脚进行清洗。

网友:
问下,如果是拆IO的话是不是是比较难呀,特别是拆的芯片下还要装上的.

网友:
这是用烙铁拆的,一般多数人用风枪,拆不算难,难的是上。如果确定是坏的,还可以先割断的。

网友:
觉得用烙铁拆可行么?觉得是再上时针脚好要搞整齐~~,~

偶现在手上没风枪~~~

网友:
烙铁按这种方法拆下来,要继续使用,就一定要整形了,很难整好的。

网友:
但也不是不能够整好的。用尖烙铁头把拆下来的元件的引脚逐个的残留焊锡清理一下,把焊盘清理一下,只要稍做整形就可以。然后把元件放在焊盘上,对好引脚,用烙铁先焊好斜对着的两个引脚,焊的时候一定要用烙铁轻轻的压一下引脚,然后迅速移去烙铁,其它的引脚也用此法焊,变形较严重的引脚,焊的时候用钢针插在两个引脚间边焊边矫正,因为引脚上有锡的时候很硬,遇热就变软了,但速度一定要快,不可长时间把烙铁头留在引脚上。
只要是细心一定会焊好的。我用此法修好精英p6ipat主板的IO和一块显卡的显存。
我是初学者。很多问题将要向大家请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IO的话,因为IO的引脚与主板之间的缝细较大,可以在引脚下穿上细铜丝,铜丝的一端焊在其它元件上或是跳线上,把烙铁加热,边焊引脚。边拉动铜丝。一定要挨着主板上拉,可以用镊子拉,这样就可以很完整的把IO用烙铁拆下。
我拆过不只一个了。只要25W或是35W的烙铁很热,拆的速度也会很快。

引脚焊锡没有完全化开的话,不要硬拉啊。会把焊盘拉坏的。

网友(2007-11-12):
谢谢大侠提供!!!!!

网友:
一般用风枪拆的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