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命烙铁头构造(转)

楼主(2007-05-15):
基本材料、结构(附图):
1)为纯铜,目的是导热快,反应灵敏。
2)为特殊铁合金层,目的是阻挡铜基体的腐蚀,防止形成铜锡合金而烂穿焊咀,维持长寿命。
3)为过渡层,防腐蚀。
4)为过渡层,防止爬锡。
5)为焊咀处纯锡层,预先上纯锡,保护阻挡层的氧化及后道加工工序过程对外观的损伤或影响,便于直接上锡。
6)为耐高温不锈钢管,防止加热芯烧死,便于更换烙铁头。

网友:
一个烙铁头的工艺也很复杂的。做好也不容易,任何简单的事情做好都很难。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张先生

网友:
我一般配备三个烙铁头,不是长寿的那种
刚开始的是尖的,用久了凹了打磨多了就变平头的用(这时候再拿个新的尖头用),用久了几乎没有头了焊大的焊点用,等用不了的时候前面的那个尖头已经变平头了,平头的变没头了

网友A:
缺少2)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嘿,,只用白光。。。。寿命是真的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2)的原因造成的。

长寿头确实是给我配有,但我用不习惯,一直不上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只用白光。。。。寿命是真的长。

白光寿命是长,但那价格......真TMD贵呀!

网友(2007-06-14):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只用白光。。。。寿命是真的长。

很多人说,GOOT的比白光强很多?

网友:
具体不是很清楚。现在也配上白光了!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
白光的头确实贵,但物有所值啊

网友(2007-07-23):
谢谢LZ长知识了,  是一般的烙铁头都是这样的构造吗?  外热式的可以用些个好烙铁头吗?

网友:
防白光的也不错,呵呵,十元一个,用完一个丢一个

网友(2007-09-05):
原来选择烙铁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啊,真是长见识了,楼主能推荐几个质量好又好用的型号吗?

网友(2007-10-10):
长见识了 谢谢张先生!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都是用烙铁。没想到小小的烙铁中有这么大的学问!

网友:
白光的贵也要买,好用呀

网友:
我们这里白光的要百多块

网友:
白光的头确实贵,但物有所值,你使用时间长啊

网友(2007-11-14):
学习了.谢谢了.张先生

网友:
看来 要学的可真够多的 一个铬铁头就有那么多学问。学习   再学习

网友(2007-12-22):
长见识了,没想到那么多名堂,以为就两三道工序呢

网友(2008-03-15):
老实说如果不是你,我还一直不知道烙铁头子竟然这么复杂,收教了!

网友:
白光的LZ都在哪里买的呀?~~~~~~~~~~

网友(2008-05-03):
好贴子,感谢楼主的分享,收下来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十块1个的普通用不了2个月,价格贵的白光头,用了快有3年了,确实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