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5):
现在的显示器都是数控的,由此引起的很多故障与以前普通显示器有很多不通。大家都遇到过什么样机型和什么样的故障现象是由ROM数据损坏或ROM损坏引起的,希望跟贴讨论!
我修到的三例数据损坏的显示器都是方正的。
显示器

网友:
先帮楼主顶上.
我遇到的,数据坏的占彩显的故障比较少.
修过一台机型就不记得了.测尾板各种电压都正常.但就是没显示.
按前面的轻触开关有菜单,调对比度和亮度不受控.刷EEPROM搞定.
也可以进工厂里调好.

网友:
先成的显示器。菜单不能调整或不记忆。黑屏电路电压都正常。亮度不可调。许多的显示器
都有,不知为什么。总之碰到怪现象的时候,要想一下EPROM问题。

网友:
要注意的是有的为ROM本体损坏,有的为数据损坏

网友A:
ROM数据损坏引起最根本表现:
1.在开关按键正常下,不能正常开关机.
2. 在所有电压都正常下,无显. 管座及高压正常下.
3.有时开机有升压,有时开机却又没有.

网友:
再补充一个ROM本体损坏的例子:进工厂模式可以调整,但保存退出关机再开机,设置的数据没有保存住,基本可以判定ROM不良。

网友:
:) ROM本身损坏,有些显示器高压打火引起的.

网友:
个人的理解,人知道主板的BIOS就应该明白显示器的EPROM。有什么可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