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版主.场管的替换原则.

楼主(2007-05-15):
如题

如果有详细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A:
形状一样,大小一样,N---N, P----P, 耐压相等或大于,最大电流相等或大于。带保护的换带保护的。最高频率也要看一下,一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状一样,大小一样,N---N, P----P, 耐压相等或大于,最大电流相等或大于。带保护的换带保护的。最高频率也要看一下,一般没问题。

请教怎么看是否带保护呢,还有最高频率,

网友:
只能看datasheet了,有带阻尼的,有不带的。频率一般也会有。如果不看厂家给的数据,谁能知道?除非有测试条件。

网友:
那有没有一般常用场管的可替换表呢?

网友:
主板的场管基本上代换没什么太啰嗦的要求~
一般我都是更换耐压值功率更大的~
就像张先生说的:"大小一样,沟道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