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Athlon 2500+维修

楼主(2007-05-15):
老大些,不晓得这该发哪里,错了麻烦移一下。
     前两天说过,自己有个2500的CPU,客户修板时留下的,当时在客户的GA-KT600上点不亮,换CPU后OK。用表测这CPU上电容没有对地,就留下当负载了.那天无事想起以前遇到过另一个Athlon2500上的"102"电阻坏了换了后就OK.今天反正无事,手上也有坏(测电容完全对地)的2000+,拿起850就把2000+的电阻电容全移换到2500+上了.上板试,呵呵,D3....2A亮了.现在这CPU我已换回家用了,玩游戏些都没有问题.特此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用表测??行吗?表针上可以有2V以上的电压哦~~

网友:
哦,那个啊,没有注意到,我是用通断挡测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好了话希望帮顶一下撒.呵呵

网友A:
不用换 直接把电容拆掉也可以~

网友:
哦,还有更强的,试试先.呵呵,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INTEL 的CPU也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天哪,都不知有多少CPU让我给毁了

网友:
INTEL的没有试过,望有经验的老师给讲解一下.

网友:
那不是白捡了块板!!!!!!!

网友:
INTEL 的 贴片电容 也有此类问题。 从塞杨二代开始,都碰到过,不是比例很小

AMD的XP系列的此类问题比较多,前几天我刚搞了一个  也是2500+ 不稳定的

网友:
太好了。可以修理CPU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 直接把电容拆掉也可以~

拆掉能稳定吗?

网友:
连cpu都修开了,猛!!!!

网友:
哈哈 真的连U都能修了 厉害 顶一下

网友:
贴片电阻电容功率太小了.坏也不奇怪.

网友:
好经验啊,顶了。以前的CPU都扔了。可惜

网友:
学习了 原来CPU 也不是不可以修的   想想也有不少CPU 毁在自己的手里

网友:
大家真是太猛了,我真是太佩服你们了

网友:
顶        !!!!!!!!!!!!!!!!!!1江山待有人才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