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07-05-15):
修到一块精英的845GV主板   其他都正常的  就是所有USB都不能用  量接口脚 阻值电压都正常  在测试当中发现SB附近的1117管剧烈发汤  输入脚4.75V   输出脚1.5V    输出脚对地0阻值    这样是不是就判断SB坏了呢  那为什么主板还能正常工作     望大伙给点意见

网友:
应该是南桥局部损坏。我有块板也是这样,最后用的个PCI的USB卡

网友:
USB的全挂了呀~~连前置USB插口的那些也挂了么?

网友:
看看1117输出端连接的元件有没有问题吧!对地短路~~嘿嘿。滤波电容没爆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最好是换换1117的控制脚相连的电阻!
在就是BIOS

网友:
我修过V星的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 <此板已修过>USB和PS/2口都不能用  我看前直USB那来怎么少了一个小八角  我就问客户 你这怎么 少件呀   他说以让别人修过 ,说缺少这个件    所以没修好 我心想 这个时候 捡个便宜  呵呵 !!不到20分钟这快板就让我给修 好了   我是找迈拓硬盘电路板上的小八角带的  吹上去 就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