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时钟信号点正常时是不是应该有电压?

楼主(2007-05-15):
内存的6个时钟信号点正常时、是不是应该有个1.6V的电压???如果没有?应该怎么办?我是新手啊!

网友:
不同的板子电压不一样,有1v左右,有1.2v左右.还有1.5v左右.

网友:
1-1.8V
关键是频率 电压只是参考

网友:
3楼说的很对,还得看看有没有波形才对.

网友:
嗯~~~~~~~~~~~同上~~~飘过

网友:
没有电压的话可以跑一下电路看看是不是到时钟芯片了
在就是频率,一般很少测!

网友A:
内存时钟由NB来提供,所以没有电压就要测NB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时钟由NB来提供,所以没有电压就要测NB的工作条件了

内存时钟由NB来提供???

现在很多板内存时钟是由单独的一个时钟IC来提供的吧?

网友:
以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那时想的太天真,以为有电压就有波形,就可以不买示波器了, 想不到这个钱还是省不了的。不过话说回来,时钟IC还是很少坏的.板修的少,暂时还没碰到

网友:
"时钟",本身是一个信号,不要认为有了电压就能代表一切.那还要示波器干吗.发现这里的大多数会员,只会量电压,电阻,要量频率和信号的.

网友:
咱没那个条件. 最多也就是用表看看电压.   有波形就会有电压. 没电压肯定也没时钟了. 当然有电压也不一定有波形.   就这几点咱们也就是靠这点小工具大概判断下.   有钱咱也整个示波器

网友:
不整示波器,一般性故障可以修,复杂一点的就不好搞了,想提高水平那是必须的。

网友:
我采用了折中的方案:整个便宜的示波器,花了200元不到,哈哈。
这样的话,如果有电压,无波,能看的出问题(万用表就不行了);如果有电压,也看的出有波,但看不清波形,基本就可以判断没问题了。

网友(2008-04-22):
200块钱的示波器?!楼上的能不能说说什么牌子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