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用什么方法拆焊

楼主(2007-05-15):
电容用什么方法拆焊快?

网友:
论坛上有人写出教程了的,搜下啦~~

网友:
我认为你指电解电容,这里有: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D6%B1%C1%A2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用烙铁之前先在松香里点一下,习惯,然后去焊,脚比较近的同时加热2个脚,脚位比较开的加热一个把电容掰一点,在加热另一个在拔出来一点,这样全拿下来了,焊锡丝买好的那种中间带助焊剂的那种,不用上松香就可以,很好用

网友:
如果是用热风枪拆焊应注意什么

如果是用热风枪拆焊应注意什么

网友:
我是这样拆

用焊锡膏先蘸一下电容引脚,然后加点锡,就可以很容易拆下了

网友:
两把烙铁,我一直使用两把烙铁,很好拆,除非电容自己卡死

网友A:
直立式电解电容  我都是用烙铁加锡 晃动的拿下 取下后 烙铁顶住板背面 等锡化了后 在正面用嘴瞬间吹气 使眼透开

不过肺活量要大 吹一会就迷糊 吹的时候吸气不要在板那吸 不然会吸好多有害气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立式电解电容  我都是用烙铁加锡 晃动的拿下 取下后 烙铁顶住板背面 等锡化了后 在正面用嘴瞬间吹气 使眼透开

不过肺活量要大 吹一会就迷糊 吹的时候吸气不要在板那吸 不然会吸好多有害气体

加热后,用吸锡器 吸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吸锡器的话,最好留意不要伤板了

网友:
这是真功夫啊,好,继续探讨啊

网友:
对,加热之后直接用吸锡器把电容脚上的锡吸去,注意吸的时候不要伤着铜铂了.

网友:
用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超级版主!加油训练自己的功夫!

网友:
使用电镊子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立式电解电容  我都是用烙铁加锡 晃动的拿下 取下后 烙铁顶住板背面 等锡化了后 在正面用嘴瞬间吹气 使眼透开

不过肺活量要大 吹一会就迷糊 吹的时候吸气不要在板那吸 不然会吸好多有害气体

烙铁顶住板背面 等锡化了后 在正面用嘴瞬间吹气 使眼透开

不过肺活量要大 吹一会就迷糊 吹的时候吸气不要在板那吸 不然会吸好多有害气体

像 超越科技 每天练肺活量厉害

不过我觉得直接化锡 插电容会快一点,我是看人这样焊的,自己也不是很熟练这种方法。。。。

网友(2007-06-19):
一把936的刀形口,放在电容的二个脚上,一下子就搞定,如果太远的话,还是很快的,

网友(2008-02-29):
用刀口烙铁接触电容的两个脚,不要接触线路板,等锡融化后就可拆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