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松香水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看到论坛上有人说用20的松香和80的酒精,松香是用大块的砸成粉状的还是直接有卖松香水的,我用一直用的松香块在究竟里溶了一下,没效果,根本容不开,谢谢

网友:
酒精浓度不够吧~~选高浓度的,分析纯的更好.

网友:
药店买的医用酒精不行吗,我就用的医用酒精

网友:
医药的是75%的~~~用工业用高浓度的吧~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在五金店可以买到吧

网友:
化工店可以~~~~~

网友:
工业纯的95%左右(含甲醇),分析纯的99。99%

网友:
谁知道松香水 怎么调制啊

网友:
好象是80%的95%-99.99%工业酒精兑20%的松香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