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提问--CPU核心供电等的测量

楼主(2007-05-15):
CPU无核心供电检测流程
上假负载,用二极管档测量CPU核心电压点对地阻值
        "0"短路①滤波电容击穿②反压二极管击穿③下管击穿④I/O严重击穿⑤南北桥击穿
        "1"断路清洁CPU座,更换CPU座.
        有阻值(478板≥50Ω)
1..我没有假负载  怎么 测 CPU核心电压对地阻值...我知道怎么测对地阻值 就不知道 在哪测 CPU核心电压对地阻值
2..我知道 在哪测CPU核心电压 对地阻值  我怎么知道((0"短路①滤波电容击穿②反压二极管击穿③下管击穿④I/O严重击穿⑤南北桥击穿))
这5个东西 哪个坏呢  难道用  替代法????~

请师傅 解释

网友:
没有假负载你修什么板???!!!!!

网友:
可以直接测量下管d极的对地阻值.
1.主板上电解电容击穿的我没见过,只见过一个贴片电容短路的.由于都是并联,没什么好的方法,搞掉一个,量一下.不短了就是刚搞的那个坏了.
2.二极管,一种是稳压二极管.另一种是用于辅助下管构成回路的肖特基二极管.脱焊一头就知其是否损坏.
3.至于下管,把s极挑开,量下阻值就知道了.
4.io击穿引起的对地短路,我没遇到.估计通电时急热
5.北桥击穿,可以量下vddq供电脚是否对地短路,或量周围的贴片电容,阻值为0。桥挂.

网友:
5.北桥击穿,可以量下vddq供电脚是否对地短路,或量周围的贴片电容,阻值为0。桥挂.

vddq供电脚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