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杂牌主板跑DE停了。

楼主(2007-05-15):
杂杂牌主板跑C1-D3-DE停了(我感觉这个码好奇怪)是不过内存吗?不插内存也是这个代码!
AMD1200,南桥好像是sis962,主板上写着是M810D。

高手指点。谢谢!明天请你们吃饭!

网友A:
可试一下换个IO试试,不行再查IO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试一下换个IO试试,不行再查IO的基本工作条件。

好的。谢谢明天试一下,楼下还有何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桥点复位,看是不是还这个码。

OK和要楼上的楼上的一起试,楼下还有何想法?谢谢

对了问一下是SB吗?

网友:
这个没人知道吗?今天 我换I/O无用。一开始按着南桥开机,不跑码。然后关机再开又跑码了。以后再按南桥没反应的。

网友:
那就是SB虚焊了
加焊试一下吧。我觉得像非I的芯片都不是很稳定搞了之后

网友:
南桥虚焊,加焊不行,就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