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不晓得该在哪里问

楼主(2007-05-15):
如题,怕犯版规定。

我是超级外行,正在慢慢学习中,请千万别忽悠我。先谢谢各位高手啦

下面这块主板,绿色框中的供电模块是对显卡插槽的还是对芯片组的?网上的说法是两种都有,都搞迷糊了
为什么线圈是两个?我看到很多主板都是一个甚至没有...

红色框框中的线圈为什么是两个?很多主板也是一个或者干脆没有?网上的流传是一个是3.3V输出对内存I/O,一个是1.8输出对内存核心....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主板右上角CPU供电部分那个直立起来的电感,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看了一些图片,说是+12V1第一级变电模块的线圈?可以不要么?(现在技嘉,映泰等等牌子的最新板子已经在这个地方用一根粗粗的金属丝代替了)

谢谢,谢谢各位大大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没有高手愿意帮我吗?

网友:
你告诉我主板型号,厂家。我要查看一下。

网友:
捷波HA01或者HA01-GT都是一样的

谢谢张先生

网友:
留个名先,,,,
我想问问,这是几相供电呀,看了半天,我觉得是五相供电
张先生,帮一下,谢谢

网友:
难道是单相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哥哥

这确实是五相供电,但是电容方面完全没达到1进2出的标准,MOS也仅仅是每相两个一上一下,所以这种供电我个人认为发热是降不下来的,除了滤出的波形很平滑以外不会比三相供电更强好多(当然电流负载也提升了)。事实也证明了我这个看法,这块被炒作得非常火的捷波HA01-GT/HA01和采用三相供电(电容1进2出每相,MOS1上2下每相)的映泰TF550SE超频能力不相伯仲(同列NF550芯片组的世界第一),但是稳定性和同频率下的性能就比TF550SE差太远了。

另外,我个人认为这HA01-GT和TF550SE主板的芯片组的位置相当龌龊,一旦风扇出点问题,更换时必然被显卡挡住。果然2线和1线还是有差距的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绿色框中的供电是对芯片组供电的,输出应为1.2V 。象主板上采用两个电感的这种电路,那么他使用的是PWM 脉宽调制供电电路,和CPU的VORE供电方式是相同的。

至于红色框中的,我根据经验判断应该为DDR VCORE 核心供电 这个其实也简单,量下输出端电感的电压值就知道了   匝数多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哥,那么您的意思是说对显卡插槽的供电其实只是从主板借过,由电源直接供应的吧?

我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显卡上的供电模块又是干什么的呢?

谢谢高手的解答

网友:
网上的介绍并未说得很清楚,手头也没有图纸。大概分析一下,供参考。

Q:下面这块主板,绿色框中的供电模块是对显卡插槽的还是对芯片组的?网上的说法是两种都有,都搞迷糊了
为什么线圈是两个?我看到很多主板都是一个甚至没有...
A:对显卡插槽,单相PWM供电,2个电感,一个进线滤波,一个输出滤波。别的板上可以从主供电取。

Q:红色框框中的线圈为什么是两个?很多主板也是一个或者干脆没有?网上的流传是一个是3.3V输出对内存I/O,一个是1.8输出对内存核心....
A:红色框内应该是两相供电或者单独两个单向供电,估计主要是给内存和pci等用的,没有图纸不好肯定。似乎省掉了进线的滤波电感。如果是后者,那就是网上的说法了。

Q: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主板右上角CPU供电部分那个直立起来的电感,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看了一些图片,说是+12V1第一级变电模块的线圈?可以不要么?(现在技嘉,映泰等等牌子的最新板子已经在这个地方用一根粗粗的金属丝代替了)
A:直立起来的电感是5相供电的输入电感,其他5个电感就是那些黑块了。一般PWM供电都采用此类结构。省去输入电感对电源的稳定性,纹波是有不利影响的。就看有多大的影响了。

网友:
哥哥,那么您的意思是说对显卡插槽的供电其实只是从主板借过,由电源直接供应的吧?
除非12V直接供给,全部由显卡处理,这样供电不是很合理。

网友:
汗了。楼上两位高手的说法也是对立的,一个说是显卡插槽供电,一个说是芯片组供电 到底,应该是哪个?

网友:
没有人看了嘛?

网友:
手里没板子,也没有电路图,根据平时经验和猜测的判断,我自己也认为不一定很正确。双显卡的SLI供电要求很高,应该有专门的供电,靠显卡本身可能不够。
但具体设计方案有各种可能性。

网友:
又学习知识了。呵呵,

网友:
暂时还看不懂LZ说的问题,希望以后能看的懂...

网友(2007-08-16):
意见相佐并不怕,问题是通过相互讨论我们都能学到知识,谢谢!

网友:
直接接+12的电感是滤波用,其它那五个给CPU供电的电感是储能的作用。个人认为是给AGP供电的。

网友:
好学生,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