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坏电容和烧管子

楼主(2007-05-15):
经常见一些电容漏或鼓起来得板子,一般解决方法就是更换了,这几天琢磨这个事,觉得出这个问题,原因不都是因为电容质量差

我换过几片板子的电容,发现这类坏电容的都伴有相应元件高热的现象,我认为可能是这些发热的元件把热量传递给电容,最后导致鼓包的

还有就是烧供电管的管子,更换后也都是发高热,反正我见得都差不多这样,我认为是其他地方出问题导致这样,最后元件烧掉,

所以单纯更换,我觉得不能根治。至于给管子加散热片,也是头痛医头,

但是我也找不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呵呵

网友:
板子设计有问题。。。。

网友:
LZ主说的没错有些电容坏主要是因为,散热问题引起的

网友:
供电元件发热,排除厂商设计选料问题,无外乎三点:1,负载电流大。2,电源供应器件内阻增大。3,有不希望的波形超标出现

网友:
这是我以前帖子里说过的东西,拿过来。

有主板工厂的工程师称:
电容自爆基本是四个原因造成的,即
1 逆向电压
2 使用电压超出工作电压
3 电流大于允许的稳波电流
4 急速的充放电。
而过热是造成电容寿命迅速下降的直接原因,电容本身寿命大约为2万小时。如果因为使用者操作不当所造成电容自爆,基本上也属于厂商的设计的问题.厂商在设计上本来就应该按照使用者的角度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