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高压碰极,求助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5-15):
显像管高压碰极,求助
三星793DF ,调包的G3极,等于在调G2极. 图像很糊,断为显象管管颈中的G2,G3碰极了. 请教同行怎么解决/?
三星

网友:
单独接G2和G3引线出来接10000V左右用瞬间高压击穿碰极点就行(我一般用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做)。不过风险较大。
[
]

网友:
按照楼上朋友的方法试试了,不过要先向用户说清楚这样的利弊哟,同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
先向客户解释清楚,说明利害。
风险还是少点好。

网友:
风险太大,客户会理解你吗?

网友A:
客户取走不修了, 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斑竹,可以用显象管修理仪器弄啊

网友:
恩 ...到是可以用显象管修理仪器修....再把显示器倒过来..热机看一下,看看故障转变了没..如果转变了。.就把显像管倒过来安装起来...

网友:
这种方法用起来还是有效果的,但是没到2个月问题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