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6位的SDR是不是修不好的?

楼主(2007-05-16):
我有条16位8片的SDR 256M,坏了一颗粒,给我朋友修了三次,每次我拿回来测都是OK的,用MEMTEST扫几次都没问题,但换别的机子上用一下就蓝屏了,再扫就是一大片坏区。我朋友说16位条是几乎修不了的,是不是这样的?
据说16位的SDR只能上815EPT,但我两台机子都是815EPT啊。
问题
蓝屏

网友:
16位的内存是有点难修,但也是可以修的.

网友:
为什么换了几台机子后内存的颗粒就会坏掉?
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2007-07-11):
是难修吗,以后遇到了一定要试试看,只有亲身尝试过才知道阿

网友:
16位的内存的确有难度 不知道为什么 修好RST通过 过几天就坏颗粒

网友:
就是就是,我试多了,保一个月,没钱赚烦死你,不修

网友:
我都有同感,我们大家研究下罗,
有结果我同大家分享!

网友:
内存条好不好修与它的位数无关,都是一个样修法。